紫金桥软件在高压电缆输电技术研究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16-09-18):
一、概述:
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可运用到高压电缆输电技术研究系统中,它能设置参数上下限,当实时值超过上限或低于下限时将发送报警短信给相关的联系人,可以查询报警记录、历史报表、历史曲线,同时可以对报表进行打印、导出等操作。
二、功能描述
1、实时数据
实时数据界面显示四条线路的相关点实时值。四条线路分别为500kV线路、110kV线路、模拟回路、隧道监控。
2、历史查询
可以通过所属线路,时间范围查询,也可以查询当前日期的前一天和后一天的数据。同时,可以打印报表,导出等功能。
3、参数设定
可以设定500kV线路、110 kV线路、模拟回路相关点上限值、下限值。
4、历史曲线
可以通过所属线路、时间范围查询各个点的历史曲线。相应点随所属路线的变化而变化。每次最多可以选择8个点,显示8条曲线。
5、报警记录
两种查询方式:可以通过所属线路、时间范围查询,也可以通过所属线路的具体位号查询,还有导出、打印等功能。
6、局放采集
显示局放采集A相位、B相位、C相位对应的放电量实时曲线。
7、DTS光纤测温
实时显示光纤测温系统不同距离对应的温度曲线图。
8、短信报警
可以添加、删除、修改报警短信接收联系人的信息,并且实时以列表形式显示出联系人信息。
三、总结
高压电缆输电技术研究系统主要是通过紫金桥组态软件的串口通讯方式采集实时数据,并将相关信息保存到关系数据库中,同时提供历史查询和一些重要参数设置等功能。

网友A:
主要是测温度啊,是个示例吧——如果能够测到其他参数,也是可以监控的,是吗?

楼主:
是的,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