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8):
检修一台英威腾GD100变频器,一上电就显示P.OFF,经查是电压检测故障。首先测三相380V,整流出530V直流电压,测变频器24V正常,5V正常T,L082C的正负15V正常(TL082C也换过),但是VDC的电压为0.65V(正常为1.77V),查到这不知该如何进行了,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0.65V不对就向前查,测阻值,是否有开路,或短路。

网友B:
也有可能电容有漏电

网友C:
上边有个三相检测的小板子,可以把光欧那边封了

楼主:
在网上找的参考图,结合此图检测电源驱动板VDC点周围的二极管,电阻电容都正常,顺着VDC点测主控板上的电阻R13 1K正常,此电阻接到CPU的23脚,测23脚对地有50多欧的阻值,明显短路,顺着23脚查D3 M5C复合二极管正常,外接C132 C212 C216 C227拆下后检测也是好的,23脚对地也不短路了,所以用电桥检测电容容量,一一全部更换,以免再犯。更换元件后,VDC点的电压从0.65V上升到1.77V了。

楼主:
特别感谢楼上几位师傅的指点!

网友D:
电容容量检测,是否发现了问题;或是不是通过分析,判断出是电容的问题。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检修一台英威腾GD100变频器,一上电就显示P.OFF,经查是电压检测故障。首先测三相380V,整流出530V直流电压,测变频器24V正常,5V正常T,L082C的正负15V正常(TL082C也换过),但是VDC的电压为0.65V(正常为1.77V),查到这不知该如何进行了,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了
你家修变频器有三相电吗

网友F(2020-11-29):
我这个菜鸟问一下你这个结果是哪个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