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8):
TCMP中指定时间的字软元件S1 S2 S3,是哪种才对,为什么如图所示的表达方式在线观察时,没有输出了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楼主:
哪位看看问题出在哪,为什么M1没有输出!

网友A:
TCMP用于比较时钟数据,即:时,分,秒的,不是用于比较年月日的。

所以通过TRD读取日期时钟到D0的话,D3才是才是时……

TRD D0
TCMP  K16 K9 K18  D3  M0   当时钟为下午4点09分18秒的时候,M1会触发的。

楼主:
那如果要比较年月日的话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要比较年月日的话有什么好办法吗

你可以直接使用触点比较指令来比较日期。
LD=  D8018 K16
AND= D8017 K9
AND= D8016 K18
OUT M1

楼主:
我准备把年 月 日 换算成 时间 在用TCMP来比较

楼主:
用CMP指令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