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没有用的上电就报警

楼主(2016-09-18):
图片反了 代码 10 和什么3

楼主:
只有 power 亮 error在闪

楼主:
请问大咖 这是什么报警

网友A:
电池没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电池的指示灯 没亮 找片效果不好

网友B:
电池没电,BAT.low会亮的。
下载本说明书看看

网友C:
有说明书的话,可以查看一下错误代码的意思;几年没有使用,或可注意一下电池、程序是否出现错误。

网友D:
这个是台达的PLC有DA、AD和输入输出?!

网友E:
应该是程序丢失了 电池没电了

网友F:
超长时间断电,就是有超级电容也扛不住呀。。。

网友G:
程序丟了吧

网友H:
先把电池更换了

网友I:
联机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J:
这个是什么品牌的?第一次见到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没说下怎么回事,谢谢就完了啊?

网友L:
我的三菱FX2N-128MR,8年没有上电,昨天上电居然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K:
02报警   正在解决

网友M:
换个电池

网友N:
连上电脑看程序是不是没了;

网友O:
这不是01报警么!装置S使用超过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O:
程序掉了  谢谢各位   最近忘了  哈哈

网友P: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啊

网友L:
你这个好像是电池亏电的样子吧?
看情形你换一下电池再重新下载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