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8):
物流公司仓库有两个办公室用电设备基本是电脑,打印机之类的办公用品分别由一块德力西32A,2P的漏电保护器控制电源。最近却出现了很奇怪的故障。就是一到周末休息就会出现频繁跳闸的故障,一天可能会跳个七八次。有时跳闸间隔时间长些两三个小时不会跳一次,有时一个小时会跳个一两次。但是,一到周一至周五工作日就不怎么跳,两三天偶尔会跳一次。请问各位师傅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一到休息日就频凡跳闸?工作日就不跳呢?还有就是遇到这种跳闸后可以合上闸继续工作,但是过个一两个小时又会跳闸的故障。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排查出故障点那?(换了新的漏保还是这样)

网友A:
休息日电压升高,你知道吗?
说白了就是你的漏电断路器超压检测阀值低了,调高一点或者买超压检测值高一点的漏电断路器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休息日电压升高,你知道吗?
说白了就是你的漏电断路器超压检测阀值低了,调高一点或者买超压检测值高一点的漏电断路器即可
漏电断路器还有超压检测功能,没看过手册,还真不知道

网友C:
周末用电负荷减小
电压上升是有可能!

网友D:
对比下周末和其他时候有什么不同,实在找不到就换一个断路器试试

网友E:
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F:
   已经换过新的开关 而现象如前,则开关问题的可能性较小。
   周末休息时有不有负荷,所有办公设备是否已脱离或断开电源,跳闸是过负荷跳还是漏电保护跳;可能需通过现场观察,才好判断具体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万用表测得电压227V,另外整个仓库不只有这两块漏保其它的都没有这种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负荷但是不会有工作日时负荷大,设备不用的会关机,但是插头会继续插着。应该是漏电跳闸,因为哪个复位按钮会弹出。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另外请问像出现这种跳闸能够合闸但过一段时间又会跳闸这种不定时跳闸故障通过什么方法能够找出故障点?

网友F:
如果是设备漏电流(之和)引起,可以试试分块检查。

网友G:
周末时把用电设备一分为二,一半设备关闭不用。如果不跳闸了就是关闭的设备电路有问题。再把有问题的用电设备轮流拔掉插头观察是否还会跳闸。如果能直接用万用表检测出来哪里接地短路那就更好了。

网友H:
检查一下有无其他问题的用电设备.

网友I:
周末用的少所以漏电少跳的也就不多。

网友J:
先换开关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好;像这种情况所有的用电设备不把插头拔掉。用摇表在漏保处分别摇测火,零对地绝缘。可不可以测出来这条线路和用电设备有漏电或短路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周末跳的次数多,平常少。

楼主:
回复 网友J:
换过了。

网友K:
周末电压升高,造成漏电流增大,跳闸频繁,检查设备的漏电情况】

网友L:
多装几个闸看那个引起的跳闸再想办法

楼主:
那要是把所有用电设备分成两路供电就应该不会跳了吧。这样每一路的漏电总和应该不会超过30ma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意思就是多分几路是吧。

网友M:
线路可能漏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应该是漏电,但是这种故障要怎么找故障点那。初步怀疑是电脑的电源有漏电。

网友L:
回复 楼主:
对一个设备一个漏电保护器,这是笨办法但最有效

网友N:
检查一下周日和平时用电又什么不一样的,我指的是用电器,是不是有的用电器只有周日开啊?要不就是有的用电器漏电。

网友O:
跳闸前负荷多少?有哪 些设备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