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8):
求一种传感器。类似激光对射,和红外对射的传感器,能够检测到落种,种子在管中落下,遮挡传感器对射信号,传感器触发。目前,尝试了激光2ms的传感器,由于种子落下速度快,传感器没有检测到。

网友A:
这个还是直接咨询各传感器销售人员

网友B:
这个速度估计很难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考虑在不同的角度上多装一对或两对,形成网状。总有一个会起作用的。

网友D:
可以的话,选用电容式环形的传感器

网友E:
是不是后边的接收器没反应过来,1ms以下的光纤传感器还是比较好找到的

网友F:
电容开关 如果频率比较高 可以用 光学框就是贵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