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8):
没接触过ABB变频器,现有一个项目要求就是3个压启动运行,4个压休眠,不知道设置从哪下手,请老师赐教。

网友A:
就是恒压运行的控制啊,最简单你可以用一个电接点压力表,设置3个压时候升速运行,4个压时候降速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UP DOWN这个知道,PID应该没有这个功能吧,PID貌似设定值是恒定的

网友B:
ABB的用PID宏,外部硬件接线正确,参数正确即可,参考说明书要是第一次接触变频器这有难度。

网友C:
两种方法:1、用变频器自带的PID(需要电接点压力表,变频器可选0-10V输入);2、用仪表外部PID整定(可以用厦门宇电公司的AI526仪表配相应模块),两种效果都很理想。

网友D:
用电接点压力表价格低.简单.

网友E:
里边应该有个pid宏吧

网友F:
学习了。就用电接点压力表或者用远传表。我们用的远传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