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1M通讯问题

楼主(2016-09-19):
各位大神,今天小弟碰到一件怪事.欧姆龙CJ1M CPU13与欧姆龙CJ1M CPU12之间通过RS-232转422转换器进行通讯.但CJ1M CPU12有ERR/ALM的红色指示灯亮了.进入PLC查看日志,显示循环时间错误.在本月16号之前通讯一直正常的,但在16号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错误,但把通讯转换器和PLC断电重启就好了.今天又出现同样的错误,断电重启的办法不管用了.检查接线,没有问题.也看了程序,也没什么限制条件.另外一头的欧姆龙CJ1M CPU13通讯正常,没有报任何错误.请教各位大神门.

网友A:
时间怎么才2001的啊

网友B:
这个错误记得属于程序运行周期超过预订时间,修改扫描周期看看

楼主:
谢谢大神.目前时间修改了.时间修改后,报警没了,但没有马上好,连编程软件都连接不上去.结果后面也没去搭理那plc.到了晚上去查看plc情况,plc自己跑起来了.

网友B:
哈哈 没做重新启动(断电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