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9):
每年都有台风光顾,这个今年台风对风力发电机组有没有损坏呢?尤其是海上那种200MW级别的风力发电机组!
陆地上我看到大多数都是20KW--500KW的风力发电机组居多

楼主:
哪位有详细的风力发电机组资料,看一下自动调节叶片装置以及锁紧叶片机构、还有自动变速机构,因为变速机构直接涉及到发电机组出力

网友A:
有几个客户是做风力发电外壳钣金的

网友B:
如果那风乱吹,太猛或许会损坏。

网友C:
风大了会制动不工作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那风乱吹,太猛或许会损坏。
风大叶片角度调整就不会受力太大导致损坏,研发早就考虑进去了。

网友E:
准备搞风力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客户是做风力发电外壳钣金的
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的扇叶都是碳纤维增强的玻璃钢材质,发电机组外壳材料涂装都是耐盐雾辐射以及风沙磨蚀,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下面的基础是管子相关线焊接地的

网友F:
这个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考虑了!
不然怎么投入使用?

楼主:
这个据说是500KW发电机组,我看到他们在玩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据说是500KW发电机组,我看到他们在玩
这个在北方的张家口有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据说是500KW发电机组,我看到他们在玩
这个在北方的张家口有很多的
这个塔高320米哟,他们安装人员说的

网友H:
这边海边也是比较多,应该设计时都考虑到了。

网友I:
我们这风电很多都是1500KVA的。风速大过十级便制动了。不转!

网友J:
对风力发电没有研究呀

楼主:
内地风电场,尤其是靠近风沙戈壁的都是高架,避开低层大气的大量风沙,海边应该只考虑盐雾侵袭即可

网友K:
台风来了,肯定都关了,要不那么大的风,轴承也受不了呀

网友L:
设计应该已经考虑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这风电很多都是1500KVA的。风速大过十级便制动了。不转!
风力发电机组好像都是标注KW的呀,当然发电机组标注KVA也是对滴
不过1.5MW功率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