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电流太大,怎么办(20160920)

楼主(2016-09-19):
如图,我要测一个电源的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想用一个继电器来切换。但是电源电流有十几安,比较大而且是直流。继电器切换怕有火花。固态继电器没有火花,但是内阻较大,测量值不准。而且我需要频繁切换,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用接触器吧,选电流大一点的就行了。

网友B:
十几安也不算大.大点的接触器就行了.

网友C:
不才十几安嘛,选对继电器可以的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需要频繁切换,接触器可以吗?而且接触器声音很响

网友C:
你忘了说电压多少

网友B:
可以.接触器声音有很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直流哦,不是交流,直流的灭弧能力差,十几安很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压有上百伏

网友D:
直接短路电源会保护的,根据电流选一个合适的电阻安全。

网友E:
有专门的设备,电压还好测,电流就不安全了

网友F:
短路电流直接测啊;
灭弧能力的话,直流接触器的应当会比较好(但没有使用过)。

网友G:
大点的接触器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啊接触器可以频繁切换,选电流大一点的。

网友H:
我想知道你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是行业机密

网友I:
选直流接触器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压有上百伏
101~999都是几百伏,等于没回

网友J:
接触器绝对可以

网友K:
应该接触器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压有上百伏
101~999都是几百伏,等于没回

你说的和他说的不一样,我以为“电压有上百伏”的意思是最大一百伏,你怎么说成101~999都是几百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就是最大一百多伏

网友M:
固态继电器有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L:
哈哈 你语文也是被勉强及格的呀,上百伏不是近百伏,也不是进百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最大一百多伏
呵呵 一笑

网友N:
楼主知道你的电源内阻是多大吗?你怎么知道你的短路电流只有十几安呢?

楼主:
回复 网友N:
因为测过啊,直接接万用表上

网友O:
先直流接触器,交流的灭弧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测过啊,直接接万用表上
用万用表的电流档?什么型号的表,感兴趣

网友P:
好像有直流接触器的

网友Q:
这个要用接触器才好,要60A以上才可以,你要知道,你的这个可是短路电流啊!

网友R:
1、完全可以使用直流接触器控制通断。照你这样说,所有的大功率直流驱动设备都不能使用接触器进行控制咯?
2、你的通断频率是多少?一个月的通断次数有没有几百万上千万次?如果有,必须选用无机械触点的电子半导体开关功率元件;如果一个月才几百次,就不要纠结这个通断触点寿命的问题了。

网友S:
电压表都是mA级的,所以直接并联电源两端不会影响测电流的精度,这样开关就是打开闭合两个动作即可。电压测量是实时的,用不着接通断开。开关采用大功率开关管,电子开关其管压降很低,不会影响电源电压的提供。开关管的导通电压降,1V有吗?我印象中到不了1V的。用开关管转换,不受开关次数限制。

网友T:
这有专业的测试设备。

网友U:
接触器就可以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哈哈 你语文也是被勉强及格的呀,上百伏不是近百伏,也不是进百伏

让第三者说吧。

图片里有三个称赞的;有一个是反对的,就是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哈哈 你语文也是被勉强及格的呀,上百伏不是近百伏,也不是进百伏

让第三者说吧。

图片里有三个称赞的;有一个是反对的,就是你吧。

看来你很喜欢第三者
为什么不用同在360上的这个答案

你用的这个答案刚去踩了一下,踩一下又如何有什么奖
话说回来,这狗屁答案字都打不对,答案能对吗? 还挂个满意

再看楼主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最大一百多伏”---22楼
如果是最大100伏干嘛要画蛇添足一个多字?

请教,你能给出多于100用形容词?
补问,没达到100又用什么形容?

网友V:
讨论很激烈啊!各抒己见,我赞同“近百伏”,也就是靠近一百伏的电压吧!你们觉得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哈哈 你语文也是被勉强及格的呀,上百伏不是近百伏,也不是进百伏

让第三者说吧。

图片里有三个称赞的;有一个是反对的,就是你吧。

看来你很喜欢第三者
为什么不用同在360上的这个答案

你用的这个答案刚去踩了一下,踩一下又如何有什么奖
话说回来,这狗屁答案字都打不对,答案能对吗? 还挂个满意

再看楼主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最大一百多伏”---22楼
如果是最大100伏干嘛要画蛇添足一个多字?

请教,你能给出多于100用形容词?
补问,没达到100又用什么形容?

就算360上的这个答案,“上百就是数量达到了一百及以上”,你怎么说成101~999都是几百伏呢,难道一百及以上会超过二百吗。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22楼是谁的,你真会断章取义,还要诋毁别人,算了以后也不和你计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就算360上的这个答案,“上百就是数量达到了一百及以上”,你怎么说成101~999都是几百伏呢,难道一百及以上会超过二百吗。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22楼是谁的,你真会断章取义,还要诋毁别人,算了以后也不和你计较了。

101~999不是上百,难道上千啦?
二百以上又该怎么形容?
你说22楼是谁的?

眼睛睁的够大,看清楚了,22楼就是楼主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就算360上的这个答案,“上百就是数量达到了一百及以上”,你怎么说成101~999都是几百伏呢,难道一百及以上会超过二百吗。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22楼是谁的,你真会断章取义,还要诋毁别人,算了以后也不和你计较了。

101~999不是上百,难道上千啦?
二百以上又该怎么形容?
你说22楼是谁的?

眼睛睁的够大,看清楚了,22楼就是楼主的
本来不想和你计较了的,但是睁大了眼睛说瞎话,硬说22楼楼主的就是我的,真是喜有此理。二百多,三百多,四百多。。。。。。,999算九百多。按你的逻辑,何止999,一亿也算上百了,真佩服你的语文水平。

网友C:
回复 网友L:
别往脸上贴了,哪里说22楼是你的?

网友W:
有直流钳形表的啊!

网友X:
回复 网友D:
固态继电器和接触器并联使用,先使固态继电器导通,然后接触器导通,断开时先断接触器

网友Y:
回复 网友C:
几天没有留意,竟然跑到这里 又闹腾开了;说过不兴在电工论坛如此闹腾的,又不记得了。

网友Y:
回复 网友L:
不是因处理版务,对他这种别类话语,我会避而远之;对语意的理解,有时与日常用语习惯等有关。
而他的发言(别扭),不是语文的问题,而是说话态度的问题;在其他处,有时则是逻辑上的问题。

关于 “22楼” 一语,您被他前面的话语绕进去了。
之前看过这个帖子的9楼,我的理解也是将近百伏。

网友C:
哪里都有冤死鬼,这里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