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状态指示灯问题

楼主(2016-09-19):
如图在威纶触摸屏中使用,多状态指示灯时,如何增加多种状态(图库自带的一般就2种状态,3种以上的很少)?
                                         图形状态怎么样才能自己定义?

   有经验的指导下!

网友A:
点击图库,选择要使用的图片,点击新增图片,选择图片编号下一步找到要添加的状态图片,如果继续添加就点下一步,如果不添加就选择完成。

楼主:
我的图库的图片不是独立的,是什么情况

 我在选择面上点的是:往后增加新状态,曾加的图片是一组,不是独立的?

那有独立的图片下载!

网友B:
可以自己画创建一个多状态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画创建一个多状态指示灯。
能具体点吗?

网友C:
没有现成的,可以新增图片制作。

网友D:
这个我自己做过,主要是图片像素大小要掌握好

网友E:
5楼的方法可以采纳!

楼主:
关键是类似的图片不知道那里找,总不能自己画吧,太麻烦了

网友F:
五楼做的不错.

网友B:
回复 楼主:
特殊工艺特殊设备还是需要自己画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里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0857看看。

网友G:
按说明书操作方法就可以完成这个操作

网友H:
新建图库

网友I:
5楼的看起来不错,有多种状态。

网友J:
5楼的做的不错,是怎么做的!

网友K:
一般属性里面有个状态数  想要多少选多少~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找到增加多状态方法了

可以到http://www.gkong.com/co/shenzhenweilun/solution_detail.asp?solution_id=8349》地址学习!

楼主:
接上面的

楼主:
使用向量图和使用图片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做好的多状态指示灯在使用图片里找不到(我保存的是向量图)

网友L:
自己画个不同颜色为不同状态即可

网友M: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类似的图片不知道那里找,总不能自己画吧,太麻烦了
ps自己画,确实是自己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