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9):
我们厂有台包膜机设备,其中膜的焊接,接膜所用的加热丝对地(交流58V),还能正常开机,为什么?(注:用万用表量加热丝对设备外壳才10多欧姆)。

网友A:
绝缘低于0.5兆欧姆就不建议使用。58V足够对人产生危害。

网友B:
赶紧换吧,挺危险的

网友C:
对地电压在小于等于250V的系统中绝缘电阻不得低于0.5兆欧姆,更换吧,安全第一。

网友D:
有的好设备采用隔离电源给电热丝供电,这个就没多大问题

网友E:
和电阻丝测量位置有关吗

网友F:
那你的加热丝正常吗

网友G:
交流58V是什么意思,工作电压是多少,设备外壳是否接有保护线;
可测一下加热丝对壳的绝缘电阻。

网友H:
把机器照个相发上来看看

网友I:
测加热丝两端应220V,对地测一端为0,另一端为220V,是加热管吗?

网友J:
网络问题重复提交,请看下面

网友J:
我司的薄膜焊接就是经隔变后给加热丝供电的,预热电压50多伏,工作电压80多伏,加热丝本身就是和机器外壳相通的,

网友K:
仔细检查线路及设备带电源头在哪泄漏了!

网友L:
加热管绝缘不好了。

网友M:
问题表述不清,浪费别人的时间。

网友N:
回复 网友J:
为什么不能呢?

网友O:
被你误导了,没事,你继续用

网友P:
回复 网友D:
支持这个说法

网友Q:
没有漏电开关吗?

网友R:
工作电压是多少V?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我司的薄膜焊接就是经隔变后给加热丝供电的,预热电压50多伏,工作电压80多伏,加热丝本身就是和机器外壳相通的,
反正我见过带隔离变压器供电与不带隔离变压器供电的,楼主不知道哪一种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们厂有台包膜机设备,其中膜的焊接,接膜所用的加热丝对地(交流58V),还能正常开机,为什么?(注:用万用表量加热丝对设备外壳才10多欧姆)。
加热管的电源输入侧加一个带漏保功能的断路器试试

网友S:
单相加热设备一般都有感应电的,估计你的设备外壳没有接地线,接了地线后设备应该就正常了,这种问题我碰到过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