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9):
接手一台350KW变频器,模块炸了,直流桥炸了!驱动板,驱动电坏了, 今天配件到家了,已经全部装机,但是不知道怎么安全上电,我怕万一有东西漏电,买的新的模块就完了!!! 我用的是1000V安的变压器220V变2相380V .第一次修这么大的!!!!不敢送电啊啊啊啊!!!!那位大神帮帮我。。。。。14761054688小弟的电话

网友A:
顾虑是对的。把IGBT的高压断开,把过电流屏蔽,上电。或者,在滤波大电容后面(IGBT前),串接2只45W白炽灯泡,直接上电;再或者,把IGBT的高压断开,在IGBT的上臂C和下臂E间接入可以短路保护的24V直流电源,上电。第三种办法一般不太用,特别是IGBT焊在板子上而且是多层板子的中小功率变频器,谁知道你的高压到底彻底断开没有?再没办法了吧?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变频器?驱动板是否单独加电测过?

网友C:
拆驱动板、控制板、IGBT,在桌面组一套24V供电的,测试波形,没事就可以上电。

网友D:
按1楼说的串灯泡吧

网友E:
屏蔽主回路的欠压检测、缺相检测,控制回路电压全开,主回路用500W变压器输入AC36V,主回路整流电容不大于220微法,试车看输出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驱动板已经修复,YX3000

楼主:
我小变频器这样试过,弄的是25W,2只!大的要用45W,220V?
以上的办法,应为变频器太大,不好链接灯泡,和开关电源,有没有其他办法啊?

网友B:
把主电容去掉,换小容量的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顾虑是对的。把IGBT的高压断开,把过电流屏蔽,上电。或者,在滤波大电容后面(IGBT前),串接2只45W白炽灯泡,直接上电;再或者,把IGBT的高压断开,在IGBT的上臂C和下臂E间接入可以短路保护的24V直流电源,上电。第三种办法一般不太用,特别是IGBT焊在板子上而且是多层板子的中小功率变频器,谁知道你的高压到底彻底断开没有?再没办法了吧?
说的非常到位了,也很全面了。

楼主:
我什么保护都没有弄,直接上电OK了!!!!不是我不弄灯泡,空间不允许我串灯泡,巴特,我收集了很多安全上电的资料!!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G:
单板测试一做,托托的上电,炸鸡了就要被吓蒙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