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9):
求大神知道如何学习 ,查阅资料。

网友A:
plc可以看看三菱的
比较接近的
汇川自己也有对应的资料

网友B:
和三菱相拟 汇川有什么优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想学习伺服控制不知道从哪学起。能指点一下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规定需要用汇川的,以前都是用S7-200的。

网友A:
控制伺服就那么4 5个指令。 认真看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解,伺服有电池能不用硬件参考点吗,如果能怎么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大神知道如何学习 ,查阅资料。
汇川官网:
http://www.inovance.cn/

祝你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

网友D:
可以参考三菱FX3U,汇川这个玩意对应FX3U

网友E:
官网有资料,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F:
最好是能有实物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