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9):
用GX Developer软件,为什么不能出现完整的中断指针,用FX1N的PLC,而且写入PLC的时候没有出现中断,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GX Developer软件,为什么不能出现完整的中断指针,用FX1N的PLC,而且写入PLC的时候没有出现中断,请各位高手指教

你母线左侧应该出现的中断符号标志到了哪里?

网友B:
照1楼提示,按手册上的指令格式书写试试。

中断标志是不是截图时没有表示出来;“不能出现完整的中断指针”是指,比如I001显示为I1吗?

网友C:
要添加一个中断指针;将光标移动到左边步号处单击鼠标就会出现中断标号对话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出现了I1,我想要的是I001,不知道该如何弄,谢谢指教

楼主:
是啊,,在母线左侧不能写入完整的中断指针I001,写入I001的时候显示的是I1

楼主:
出现了中断指针输入对话框,,就是不 能输入完整 的中断指针I001,只出现了I1,,谢谢指导

网友B:
I1就是I001吧,显示时将0省略了;不过我没有用过中断,不了解具体情况。
运行程序时,能不能实现中断;或者,是如何操作的,现象是怎样的。

补记:
搜索了一下,I001是外部中断,对应输入是X0、上升沿有效;则图示程序可能欲实现的是:
运行程序,接通X0,若已先X6接通、X7断开,则Y0接通;若接通X0时,X7是接通的,则Y0断开。
但之前亦用到了Y0线圈,会如何影响,则不清楚,或可观察M3。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问题已经解决,I0或I1就是I000或I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