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9):
用两个伺服电机怎么控制画圆形或椭圆形及不规则图形比较方便,要求图形的大小方便调试(配威纶屏)

目的,想做个简单的自动车床的控制系统,主要加工圆形。

网友A:
你需要去研究一下圆弧插补方面的算法。

网友B:
用麦格米特的数控PLC,直接支持G代码。

网友C:
选专门的数控系统.

网友D:
车床数控一般都不需要会用到圆弧插补,除非是车象桌子腿之类的才需要圆弧插补。一般是直线插补的多,如果用伺服的话直线插补可以计算出来的

网友E:
自动车床简单的只需要直线插补,很多PLC都有指令;
复杂的要圆弧插补,信捷和麦格米特的有型号是支持的。
要做车螺纹这样的功能就要自己想办法了。
车床很少用椭圆插补的,这个功能可能用在平面切割上面,
但是切割行业都是用专用软件把图形细分成极小线段实现的。

网友F:
这玩意,感觉要用PLC来写有点太复杂,特别是要要换种形状的时候!

建议还是用两轴控制器吧,这玩意编程简单,调整也方便!而且价格也便宜。

编程直接使用电脑吧,生成G代码,车,磨,铣,割等等都可以用!

网友G:
做圆我想有必要研究一下圆的插补计算方法的·····

网友H:
楼主买个数控系统的了跟plc的价格差不多

网友I:
直接买一个2轴圆弧插补运动控制器就行了

楼主:
准备用FX2N-20GM的运行模块来实现,各位有做过类似吗,用那个牌子的稳定性要好点,方便调试,FX2N-2OGM的选型什么看法!

网友J:
引用 楼主:
准备用FX2N-20GM的运行模块来实现,各位有做过类似吗,用那个牌子的稳定性要好点,方便调试,FX2N-2OGM的选型什么看法!
使用PLC+扩展模块实现运动控制,很麻烦的。
先不说你的PLC将如何编写不同加工路径的脉冲信号输出程序,廉价的触摸屏支持直接在屏幕上绘制加工路径的形状吗?只能设定好形状资料并存储。

比如十种加工形状对应十种PLC的控制程序并调用。你如果想新增加工形状,只能使用笔记本电脑联机重新编制触摸屏画面程序和PLC的控制程序并下载,和开机调试,这个工作耗时巨大,除非你以后不新增工件加工的半数进入系统里面。

网友K:
用数控系统更方便

网友L:
呵呵;用CNC、运动控制卡及带圆弧插补功能的PLC都可以;
你用屏那就是要用PLC来实现,先选好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