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9):
雷赛DM860+57HS22-A

PLSY K100 K0 Y001
在转动一会后步进电机自动停住了,继电器依然有输出动作。

另外
PLSY K100 K500 Y1 这个时候就能转动

如果是PLSY K400 K500 Y1  不能转动

请问为什么呢?
本人是初学者,希望能得到各位版主得赐教   十分感谢

网友A:
先看看驱动器的细分设置,电流设置,然后你PLC的型号?

网友B:
了解一下步进电机的特性,我有讲过一个视频

网友C:
你说继电器依然有输出,是什么继电器,控制步进要晶体管输出的哦。

网友D:
控制步进电机plc要用晶体管的

网友E:
脉冲的频率提高就不转,1楼讲的很对,看下驱动器上的拨码开关

网友F:
能转动了说明接线没问题吧   只是你的程序怎么写的

网友G:
看指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