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为什么会震动

楼主(2016-09-19):
单位有台天车主钩电机采用施耐德71变频器驱动,同样的参数,同样的电机型号,同样的吨位,就这一台电机在变频运时,产生很大的震动,而别的都没事使用正常,一开始我们怀疑是机械部分有问题,可是与机械脱开后,还是震动,又怀疑是变频器的问题,就把别的已经设好参数且使用正常的变频器更换一下,可是问题一样,最后用接触器直接启动正常,运作也正常,没有任何的震动,这是为什么,是哪里的问题呢,大家说说

网友A:
变频器到工频了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到工频了振吗
只要是变频器驱动就震

网友A:
是鼠笼电机吧?

网友B:
和其他同型号的电机对比一下阻值

网友C:
没有运行经验,想问一下:
在不同频率下运行,都是振动的吗?

补记:
先没注意2楼已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样看来,不知电机有不有关系。

网友D:
你试一下在 变频器输出端加装输出电抗器试一下,有可能是谐波分量过大

网友E:
既然有条件互换,确定了变频器,电机,还是电源部分的问题了吗?

网友F:
变频器输出电流大吗

网友G:
你确定参数没问题吗?控制方式是否正确?天车主钩变频器应该用矢量控制

网友H: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问题,楼下的请回答

网友I:
建议检查一下电源部分.

网友J:
楼主变频器都对换了,就麻烦把电机也对换下就能判断是什么问题了

楼主:
当时有十几台天车的,变频器参数都是我按厂家给的参数设置的,其他都没问题,就这一台

网友K:
电机、导线

网友L:
楼主确定下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用接触器电机不抖动

网友M:
电机个体差异。普通电机用变频,可能会出问题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N:
换个变频器看看

网友O:
用奶泡电笔测一下输出,变频器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P:
你先把变频器最常规的参数设置一下,试运行电机看看!

楼主:
最后是变频器厂家来的,开了两个参数就好了,可是其他的都是默认值,就这个改了

网友C:
可以了解一下这两个参数的作用,以知道为什么。

网友Q:
如果用变频器震,用工频直起不振,那是变频器的使用问题了。不会使用变频器导致的震动。找个了解变频器使用的人帮忙,问题就会解决了。

网友R:
电机有点差异。更变频器配匹不上。改了某些参数吧。你有空量下阻值。对比一下。

网友S:
在变频器输入端加一个滤波器,电流按变频器最大电流选。

楼主:
这是变频器的默认值,售后改了这两个参数,速度环比例增益改为35.速度环时间常数改为130,不知这两个参数是什么意思,起什么作用

网友T:
电机的问题吧

网友U:
我感觉还是变频器设置问题,你想想,其他的天车都没问题(是不是所有的天车都一样的?)就这个有问题,单试电机也震。

楼主:
现在看肯定是参数的问题,可是其他的都是默认值,就这个改了

网友V:
参数跟电机不匹配

网友W:
引用 楼主:
现在看肯定是参数的问题,可是其他的都是默认值,就这个改了

厂家变频器版本改了,把默认值也改了,只是不告诉你而已,我也碰到过的

网友X:
电机估计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引用 楼主:
现在看肯定是参数的问题,可是其他的都是默认值,就这个改了

厂家变频器版本改了,把默认值也改了,只是不告诉你而已,我也碰到过的
这个不知道的,就是这一台这样,其他都没问题

网友Y:
这台变频有问题吧

网友Z:
一个是速度环比例,一个是时间常数。得理解理解,还没明白···

网友AA:
还是参数没设置好啊!没问厂家是怎么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