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9):
用的远传压力表,压力表三根线接入变频器AI1,GND,10V端子,设置为PID宏,运行时面板显示40%PID设定值,但是就是没有PID效果,一直50HZ运行超过设定了。看说明书貌似要由AI2用于反馈值,没接触过ABB恒压供水,所以请教老师们。

网友A:
这个说明书很详细的,如果有电位器模拟压力表信号看看变频器有没有PID效果,前提是你设置了PID参数这样打点就好判断了

网友B:
接的不对,压力开关的线应接在AI2,AI1接电位器。

网友C:
变频器参数没设置对

网友D:
反馈不到设定值当然最高频率50hz运行。

排除传感器问题就是参数设置 ,如反馈信号,电机正反转

网友E:
关键是要看你的压力表三根线是输出的什么信号源。我对压力表不熟悉,但是我们厂里不管是压力表还是流量表给变频器的都是4-20mA的电流信号,接AI2,只是参数设置不同,AI1接三根线时主要是电位器,接AI1,电压信号。所以还是要看你压力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F:
我厂用远传压力表是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