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9):
厂里有一个设备,,103.04是有用的,,在程序里没看到103.04这个线圈,从按钮查值查到w201.04这个辅助中继。一直没弄明白,求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上程序可以截图啊

网友B:
程序发来看看

网友C:
这问题,神仙也帮不了你
找大仙算一算好了

网友D:
如三菱的.X0  MOV D0 K2Y10
在程序里你也是找不到Y12等的线圈啊

网友E:
触摸屏里面开关的,103.4在实际硬件里面没有的话,可以当做辅助位元件来使用,类似A元件。

网友F:
输出能够动作,则应当是进行了驱动(未了解过欧姆龙的资料,具体不懂);
或可参考4楼、5楼的回复看看。

网友G:
欧姆龙的输出点你有用到,程序里面肯定有,可能是写程序的方式是使用数据传送的方式

网友H:
这是CP1H的PLC吧。这个联上就好查啊。

网友I:
不一定是线圈

网友J:
先看有没有外接人机界面;
然后把程序读懂了再说;

网友K:
看一下人机界面,看一下这个的字节有没有用到

网友C:
如果103.04是实在的输出,程序中确认没用到,触摸屏可以直接控制它吗?表示怀疑。

网友L:
1、可能程序里有移位指令,对点输出进行控制。
2、触屏直接控制PLC进行输出。
最好把程序贴出来大家分析下。

网友M:
楼主吧程序上来看看

网友N:
功能指令里有

网友O:
欧姆龙CP1H的定位指令,100.0--100.7均可以包含,而这些输出点被4各轴瓜分但是你看不到直接输出线圈!!还有就是直接把输出做为字元件或者批处理等你均不能直观看到输出线圈

网友P:
难道屏直接控制的输出。

网友Q:
你可以查一下103,如果有功能块的话在功能块找找

网友R(2017-05-25):
坐等楼下高手解答~~~⊙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