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怎么学

楼主(2016-09-20):
因为三菱的modbus太贵了,而且3u以前的都不支持,所以很麻烦,现在手上的3u以前的机器又不能升级,所以想换成信捷来学习一下,不知道信捷的怎么学?网上好像很少有信捷的书(三菱西门子的多),是不是信捷和三菱的80以上都是一样的指令?

网友A:
和三菱比较类似
但是有些也是有变化的。
网站下载资料看看

网友B:
到官网下载资料吧

网友C:
会三菱的,看下资料很快就会信捷的了

网友D:
信捷的做modbus很简单的,其官网有例子、手册、视频

网友E:
大品牌的做modbus都比较复杂,小品牌的用起来非常简单。

网友F:
跟三菱差不多.官网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品牌的做modbus都比较复杂,小品牌的用起来非常简单。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适合中国的国情吗?呵呵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品牌的做modbus都比较复杂,小品牌的用起来非常简单。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适合中国的国情吗?呵呵
比如三菱来说,不是三菱没有能力把实现MODBUS做成信捷、台达等那么的容易,肯定有能力,而且能力大大的有!人家有自己的考量!比如说,会极力推销、推荐自己的协议!信捷、台达、永宏能做的事情,三菱、西门子、欧姆龙、施耐德肯定可以!反之不一定!

网友H:
三菱主推CC-LINK(日本还有一个D-LINK总线也是广泛应用的,例如在丰田工机、松下等应用较广泛),CC-LINK主要是性价比特高,稳定性很高,易用性很容易上手,缺点就是站点软元件起始地址固定不能随意更改,

网友I:
可以先看指令手册或相关手册、选型资料吧。

网友J:
看手册呗,网上例子不多。

网友K:
信捷modbus比三菱简单多了!打客服电话,一会就玩会了

网友L:
台达 信捷都有modbus接口。信捷便宜一点。会三菱,用用信捷台达发现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