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0):
#BFM0-#BFM31的相关定义,搜了半天都找不到。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BFM0-#BFM31的相关定义,搜了半天都找不到。谢谢了。
去三菱官网,下载每一种模块的硬件手册,然后其中就有了,每个模块都有BFM定义,慢慢找。

网友B:
伸手党要不得、三菱官网上下载手册;三菱的模块缓冲定义不同的

网友C:
首先你要知道用的什么模块。然后才能找对应的BFM定义

网友D:
这个缓冲区是特殊模块有的,每个特殊模块都有对应的缓冲区,在每个模块手册中都有具体说明的。

网友E:
手册对了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