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VP-10MC与A2伺服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6-09-20):
参数设置
接线方式
软件上可以扫描到控制器,但是扫描不到A2伺服驱动器
在控制器上面CAN和MTL灯在不断的闪烁
请专家指点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另外程序也可以下载到DVP控制器中,做了一个伺服使能的程序,把使能位置一,反馈信号没有.

楼主:
我这个是买的二手的伺服驱动器,回来后就改了这几个参数,有没有必要把参数初始化后再重新设置

楼主:
来人来人 求助求助

网友A:
没用过、问问中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搞过这个控制器的,指点指点啊

网友B(2017-11-30):
请问一下,10MC 使用CANopen模式控制ASDA-A2中CN1接线是怎么样的啊,我对照通讯模式接线图接的
可就是没有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