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0):
    如题,电机是单相无刹车的调速电机   我用plc控制电机电源,感应开关检测到感应片时   断开电机电源   但是电机惯性大,还在转
    慢速时偏移还可以接受   全速时偏移大的离谱,都进入到分度器的下一个转动位了。
    我是真的没辙了,请教各位帮帮忙吧
    就是现有的这些条件 电机是带调速器的 不能更换电机 不能加变频器

网友A:
你单相电机多大功率?小于250W有带制动的点子调速器,

网友B:
你加个编码器、弄一个曲线出来、要停止时根据当前速度计算停止角、这样误差就不会很大了;如果能由PLC控制电机速度就还是能做得比较精确的

网友C:
使用调速电机控制这个就是这样子,我们都改用伺服马达了

网友D:
换成带刹车电机。

网友E:
装两个限位,第一个快速转慢速,第二个停。

网友F:
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刹车,价格便宜

网友G:
为什么这样设计,加刹车或换伺服

网友H:
必须加刹车!!

网友I:
加一个制动.

网友J:
加一个能耗制动即可,说白了就是加一个变压器+整流桥+接触器控制,成本应该在200左右吧

网友K:
应当需有制动措施,否则难以做到停止位准确;能耗制动或可一试,或加机械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