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0):
一次单位有台天车说是小车不动,上车后试车,电机翁翁响,制动液压罐也不起,液压罐是直接接在电机接线柱上的,凭经验判断可能缺相了,就开始查电机线路,查了很久线路这是正常的,最后又回到电机旁再试车,发现液压罐接线盒处打火,拆开看是内部接线烧断,嗨,这半天白忙了,凭经验有时也会走弯路啊

网友A:
经验省事也费事啊

网友B:
接线端子松了就会打火,然后空开跳闸。

网友C:
还是经验不够。

网友D:
查缺相的经验不足。

网友E:
这次的事情也可以当成一个经验啊。下次的时候知道从头到尾的查了

网友F:
这不还是缺少经验啊!

网友G:
经验是集累起来.这一次也算经验.

网友H:
这是经验不足,下次就好了

网友I:
下回就有经验了

网友J:
缺相一般线路没问题

网友K:
明显经验不足

网友L:
同样的问题不一样的故障!

网友M:
能说出来的都是经验啊,不错,为下次快,准,狠打下坚实的基础啊。

网友N:
能把过程发给大家分享,应该说是奉献了

网友O:
具体经验需灵活运用(适应性),经验是逐步积累的,经验的运用也是逐步积累的;但排除了缺相的问题,就可排查其他可能问题了。
又比如,先简单后复杂也是一种经验。

网友P:
要熟悉每条线路都是干什么的,越细越好,、。弯路走多了,后面的路自然就值了

网友Q:
你查缺项没查到该接线处?

网友R:
这叫有经验?

网友S:
还是按步骤来,省事!

网友T:
直接测量接触器出线端看电阻是否均衡,再测量电源是否正常,这个是规矩 ,你明显经验不足

网友U:
这用钳形表卡电流,比直接量电压方便还安全。三相有电流就查液压罐

网友V:
现场经验很重要。你这只是经验不足而已

楼主:
这个电机正反转是由凸轮控制器控制的两项在控制器上倒转,一项直通,由于环境恶劣,线路出故障是常事,就习惯的检查线路去了

网友W:
还是经验不足,经验还必须用表仔细检查。

网友X:
经验不足吧

网友Y:
用钳形表一测便知

网友Z:
有句话应该也适用……倚老卖老

网友AA:
经验不足害人!

网友AB:
一看题目,我就点赞。我最反对用经验去处理维修故障了。经验处理故障,无外乎就是三板斧,三招过后,就没治了。只能干瞪眼。有了故障,不要上来就去解决,先观察故障状态,然后通过现象分析可能的原因,找到一个节点排查并确认故障点的方向,叫做透过现象看本质。只要找到故障点,如何解决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且,这是有的放矢的,不是瞎猫撞死耗子。

有的放矢的解决问题,需要的条件是,必须熟悉故障对象的工作原理、结构和使用方法。否则还是无从下手的。

楼主:
我们这小车的报闸一般都调的不紧的,正常情况下也可以动的,正好这个不知道谁调的很紧,造成了误判

网友AC:
一不小心,增加了一条经验,哈哈。

网友AD:
这是经验不足或没注意到

网友P:
经验还需积累,谢谢分享,大家也学了一招

网友AE:
“制动液压罐也不起,液压罐是直接接在电机接线柱上的”
只能说不严谨的态度,工作中必然走弯路。
“电机翁翁响”---如果按你判断缺项,应该保护了,别说没保护电路---正好被某些人说中,中国缺少工匠(精神)
有抱闸,先查抱闸打开没有呀。

网友AF:
 经验是靠长期在工作中慢慢积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制动液压罐也不起,液压罐是直接接在电机接线柱上的”
只能说不严谨的态度,工作中必然走弯路。
“电机翁翁响”---如果按你判断缺项,应该保护了,别说没保护电路---正好被某些人说中,中国缺少工匠(精神)
有抱闸,先查抱闸打开没有呀。
这你说对了,这个车是旧车了,电源直接取自主电源接触器下口,液压罐接线烧,就是整个小车电机线都短路了也很难跳闸的

网友AE:
回复 楼主:
奇葩的设计

网友AG:
经验主义 害死人

网友AH:
经验躺着也中枪。。。

网友AI:
说明了一个问题,你的经验还是不足

网友AJ:
经验也是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下次就不会走同样的弯路了。

网友AK:
经验也不是百分百适用

网友AL:
无聊,这么多人说人家经验不足,人家上来不就已经判断缺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