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FX-VPS-E出现问题。

楼主(2016-09-20):
因一台设备出问题,初步怀疑10GM出现问题。下载软件安装快结束出现这个画面,软件安装不成功,请问下是什么问题导致。

网友A:
电脑是什么系统,装的什么版本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是什么系统,装的什么版本的软件?
电脑WIN7 32位系统,软件是什么版本没有查到。应该是早期的软件,时间是2005年。

网友A:
有个1.30英文版的,可以在WIN7系统中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1.30英文版的,可以在WIN7系统中安装。
刚刚使用兼容模式安装就安装好了,把汉化文件覆盖就行了,多谢版主。

网友B(2019-06-27):
回复 网友A:
在哪里下载阿,能分享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下载阿,能分享吗
跟三菱的代理商要软件资料等。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去哪找代理商,直接百度吗,他们会无偿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哪找代理商,直接百度吗,他们会无偿给吗
http://down.ymmfa.com/?id=64

网友B:
回复 楼主:
好的谢谢,这个是1.0版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