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初学者求助

楼主(2016-09-20):
本人想学习西门子的PLC 但是不知道在 micro win smart 这个软件上都能做什么工作,比如我编好一段程序,下一不该做什么呢,求老师指点,万分感谢,并希望能交个热心帮助的朋友,万分感谢!

网友A:
下一步就是找台真正的Smart型号的PLC,然后下载,看看你的程序能完成预定功能不。

楼主:
电脑上可以模拟做一些东西吗?如果可以要安装什么软件呢,谢谢!

网友B:
再下载一个仿真软件,监控PLC的元件,验证自己写的程序是否达到预期效果。

网友C:
搞台plc实际操作者样学的快点

网友D:
s7-200PLC常用,程序,仿真软件,资料很多。

网友E:
首先是你能正确安装编程软件
编程,从最基础的开始
下载。运行
看指示灯情况。
会接继电器 接触器等等。
再深入。

网友F:
楼主为啥从smart开始,你有200smart?

楼主:
感谢大家的积极回答,万分感谢

请问下载什么仿真软件呢,我现在安装的是micro win smart
我编写了一个小程序,让电脑检查了一下,不知道下一步改怎么做了,我只有电脑没有PLC  可以在电脑上模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积极回答,万分感谢

请问下载什么仿真软件呢,我现在安装的是micro win smart
我编写了一个小程序,让电脑检查了一下,不知道下一步改怎么做了,我只有电脑没有PLC  可以在电脑上模拟吗?

200Smart没有仿真软件。

别学西门子了,直接从三菱起步吧,至少仿真软件不是问题了。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学习三菱 都需要下载那些软件呢,谢谢你!

楼主:
西门子没有仿真软件吗?

网友G:
为什么要先搞西门子,你可以先搞搞其他的嘛,有仿真功能的最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学习三菱 都需要下载那些软件呢,谢谢你!

下载GX Works,自带仿真软件,可以学习PLC的编程 。

学成了可以下载MX Component,这样可以实现高级语言与仿真软件的通讯。

之后可以下载GT Works软件,这样可以学触摸屏了。

上面这几样学好了,秒半个论坛是没有啥问题的。

网友H:
13楼介绍的方法不错,还有学习步骤;然后下载一点指令手册之类的,就可以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回答的太好了,以后向你多多学习

网友I:
你干嘛不先了解200和300的理念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再下载一个仿真软件,监控PLC的元件,验证自己写的程序是否达到预期效果。
smart 200有仿真软件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积极回答,万分感谢

请问下载什么仿真软件呢,我现在安装的是micro win smart
我编写了一个小程序,让电脑检查了一下,不知道下一步改怎么做了,我只有电脑没有PLC  可以在电脑上模拟吗?

200Smart没有仿真软件。

别学西门子了,直接从三菱起步吧,至少仿真软件不是问题了。
初学是建议三菱,仿真软件至少没问题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积极回答,万分感谢

请问下载什么仿真软件呢,我现在安装的是micro win smart
我编写了一个小程序,让电脑检查了一下,不知道下一步改怎么做了,我只有电脑没有PLC  可以在电脑上模拟吗?
西门子smart 200好像没有仿真软件?!

楼主:
求老师们帮忙回答一个问题,PLC 可以显示这样一个功能吗?比如画一个水槽,里面有水,画一个蹦,用管道连接起来,蹦可以抽水槽里的水,可以看见水在管道里流动,如果可以都需要学习那些软件呢?在这里谢谢老师们的回答了

网友K:
学应该搞个真的PLC,模拟的好多接线没法模拟,等会用真的了,编程的时候用模拟可以验证程序。

网友L:
回复 楼主:
GT Designer3 软件是三菱MCGS组态 你可以下载一个 可以先画画按钮 指示灯 ,监视一下各个输入输出点状态,然后编一段程序模拟运行  看看按下按钮对应的输出指示灯与你编程的思路是否一致 然后慢慢在研究画图

网友M:
西门子200的可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