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0):
新的ABB ACS355的变频器,装好后启动,开始是显示错误代码 14,更改后再次启动,直接砰地一声跳掉了,有一股焦味,同时空开推不上,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先看看变频器输入电压对不对。

网友B:
是不是线接错了

网友C:
仔细检查一下.电压.接线等.

网友D:
电压   接线   上电前要做到良好的习惯检查

网友E:
电压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压量过了是380的没错

网友F:
导电体掉进去了

网友G:
估计接错线了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万一变频器是220V的呢!或者线接错了。

网友H:
错误代码的意思?

网友I:
你的估计是电机接地或者输出线短路所致!

网友J:
那么好的变频器,ABB,新机就这样了!拿说明书看看故障代码吧

网友K:
接线仔细对照说明书检查一下

网友L:
从回复看,接线和电动机等,都可以检查一下;显示错误代码后,更改的是哪里。

网友M:
接线是不是有问题,或是制动电阻接地

网友N:
我们这里前一段时间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厂家来安装变频器,开机没有几分钟就当的一声,那个厂家的工程师都晕了。

网友O:
先查查线路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打开壳体看看是那部分有烧的痕迹,然后再判断,也可以找厂家来判断。

网友P:
更改了那些参数?14是什么故障?

网友Q:
进口的就是接错线,国产的就是质量差,悲哀

网友:
【方案】
华北工控机器视觉系统产品方案,赋能包装行业智能视觉检测

网友R:
变频器自身问题,我遇到过一次,开机直接冒烟,当着客户的面真难堪啊,干燥没进水。厂家过来看了直接给换了一台。模棱两可的给了个说法是什么内接电阻发热
【方案】
通过远程I/O进行资产管理

网友S:
变频器炸这个不奇怪,但如果炸了以后,没有任何的现场状态检查和取证,这怎么可能知道是怎么炸的呢?就像猜灯谜了。云里雾里。
【方案】
奥普特—钣金焊点检测

网友T:
炸晕了!
【方案】
阿诺威华北科技工业计算机在高铁牵引变电站上的应用

网友U:
报外部故障连锁楼主更改的哪里

【方案】
红外热像仪在英特尔(Intel)最大的海外工厂: 马来西亚英特尔公司的应用

网友V:
不是输入输出接反了吧,要不就是输出短路
【方案】
自动化模块设计在糖果包装机上的应用

网友W:
接线不小心铜丝掉变频器里也会炸机的
【方案】
奥普特—产品轮廓检测

网友X:
新安装的一般都是接线问题
【方案】
精确的湿度测量如何帮助布勒的客户更高效、更稳定地进行烘焙|维萨拉

网友Y:
感觉就是接线问题
【方案】
台达产品在龙门刨铣床上的应用

网友Z:
应该是接线或参数设置问题。
【方案】
喷水试验器的节能化

网友AA:
如果是什么也没接错的话,那有可能是机器放置时间太久了,新机器有时也有时间1 一2 年没上电的。机器放置一年多的话,就要先用低电压上电,热机。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国产机。但是变频器内的电解电容怕放久。仔细检查确认电源和输出 线以及主板控制线有没有错误。或有没有负载短路。对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