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0):
如题。电压400V.先谢谢了。。。。。。

网友A:
没有自己选过型,只是在设备上看到过;
穿母线排,不是普通的热缩管就可以的吗,或者可去商家问一问。

网友B:
将矩形母线外边尺寸和换算为圆径,选稍大一个圆径规格热缩管即可

网友C:
算一下周长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将矩形母线外边尺寸和换算为圆径,选稍大一个圆径规格热缩管即可
高手!表示赞同!

网友E:
比母线大一规格就行.

网友F:
同意6楼观点

网友G:
计算周长也是可行的方法吧,这个选型还是放便的,热缩管套进去有点紧但能套进去也是可以的,

网友H:
借宝地也提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用什么烤热缩管啊,我烤的不匀。

网友I:
比120的铝排大一些就可以的,采用电的热风枪,干过一次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