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温控器DTA7272R1

楼主(2016-09-20):
有人用过台达温控器DTA7272R1吗?现在出于某种目的,想把温度感测器种类选择做进modbus通讯,可是说明书上没有,请问有做过的吗?是否有这个参数设置,我想确认下

网友A:
先要温控支持通讯才行

网友B:
说明书上没有就表示不支持;没事就别折腾

网友C:
你这个型号是有485通讯功能的,可以到台达官网下载  DTA系列温度控制器操作手册

4710H   输入感温器类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人用过台达温控器DTA7272R1吗?现在出于某种目的,想把温度感测器种类选择做进modbus通讯,可是说明书上没有,请问有做过的吗?是否有这个参数设置,我想确认下
这个温控器是台达的么?那么一般肯定支持MODBUS RTU协议!可以到官网查阅手册!

网友E:
一般的不要求是不能通讯的,这在买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楼主:
谢谢大家,如三楼所说,我在官网找到了更加全面的说明书,他赠送的说明书是部分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