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0):
如题!请大神么指点。谢谢!

网友A:
运动控制类型CPU(XCM系列)肯定有,其余型号我没有查

网友B:
xd系列运动总线可以

网友C(2022-03-19):
理论上可以满足,

网友D:
XD系列都可以运动中修改目标位置和速度,至于运动中修改运动指令,那建议用专用的指令提前规划好,

网友E(2022-07-18):
脉冲的有特殊寄存器的,总线的话有一个修改电气远点的指令A_write

网友F:
XDH和XSD的可以,其他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