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楼主(2016-09-20):
刚接触西门子PLC,身边就有一个台达变频器,
请问各位高手可否直接通过S7-300 DO32
/DC24V/0.5A的输出量直接连接
台达变频器控制三项异步电机运转。如果可以,输出量接在变频器的哪个端口,
变频器的接线端口还用供24V电压吗?
PS:变频器型号为VFD0-15B43A.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还是搞个继电器隔离一下,要不会出意外的

网友B:
看变频说明书!

网友C:
可以接。变频器的运行信号。
加继电器好点

网友D:
还是PLC及变频器的基础知道先学习一下再去搞实际工程;

网友E:
一般都是加继电器隔离一下。

网友F:
你这貌似只有开关量没有模拟量啊

网友G:
先要使变频器转起来,需要用几个端子,开关量,模拟量?再考虑PLC怎么输出这几个量?

楼主:
回复 网友G:
已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