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0):
用了另外一台计算机,并从不同站点下载STEP7 V5.5,安装结果一样,不知道什么条件不满足。后在DISK1下面直接点击安装,仍然提示不满足成功安装SETUP 7的条件,重启计算机。没搞定哪里的条件不满足。请大虾指导。

网友A:
关掉360 和有关杀毒软件,好像在论坛里有相关的帖子。到注册表里关掉一项。你搜搜吧

网友B: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这个问题已经回答了10年了,估计再过10年仍然有不会搜索人继续提问的,如果初学西门子应该从博图入门了,step7已经没有学习的必要了。

楼主:
搞定了,谢谢,注册表里的事。

网友C:
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D:
估计再过10年仍然有不会搜索人继续提问的,
这个基本上差不多。

楼主:
安装WINCC,到了这步,启动N次,也这样的画面,请再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