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0):
接触器都是交流的为什么线圈采用直流的,而且只用在大的接触器上,如LCD800的,630以下就是交流的,不知道用直流有什么好处

网友A:
想来,直流的能够减小或防止保持吸合时的振动;而且,直流则线圈是阻性负载。

网友B:
以前拆过施耐德的大接触器,里面有一电路板,足了不是还有节能的功能。

网友C:
不能简单的用桥式整流就接到线圈上的,会烧线圈的。
直流线圈的接触器,吸合的时候是全压,保持的时候,是低电压。

网友D:
LC1-D09BD,不就是直流DC24V的线圈电压?
汽车厂大多数接触器线圈都是DC24V供电,你这个纯粹是少见多怪!!
线圈采用AC220V、AC110V等纯粹是节省成本

网友E:
直流接触器吸合瞬间线圈启动电流比交流的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直流接触器吸合瞬间线圈启动电流比交流的小
直流接触器线圈启动基本没有冲击电流,因为直流回路电流只与线圈电阻有关

网友F:
可以降低噪音,节省线圈能耗。

网友G:
减少发热,可长时间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简单的用桥式整流就接到线圈上的,会烧线圈的。
直流线圈的接触器,吸合的时候是全压,保持的时候,是低电压。
我们这就是一个桥式整流块变的直流220

网友H:
 同意7楼所说。

网友I:
直流线圈原理又是什么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直流线圈原理又是什么呢?

这个也来这问?初中就学过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