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牌子的计数器,具体怎么接线,接多少伏的电压。

楼主(2016-09-20):
(无正文)

网友A:
2,7脚接220伏,图示很清楚呀。

网友B:
ORDER就是牌子
2-7接220V
1-4,接外面的计数触电。
如果用脉冲触发,1正极,3负极,4脉冲信号。
5.长闭点输出,6长开点输出,8输入公共。

网友C:
电压为220V,4是脉冲输入端口,使用机械开关最大应该是60cps,使用无触点开关(接近开关)是600cps.5 6 8是一对继电器触点,计数到达拨码开关数值继电器动作。

网友D:
有点贵啊。

网友E:
红色220应当就是电压(或可从说明书等查实),其余则图示已清楚;
品牌则如2楼所说,型号应当是LDC-411。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点贵啊。
这么贵还不如直接用PLC

网友G:
4号线是脉冲输入计数,然后接上电源就可以用了。5.6.8输出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5,8应该接一个按钮开关吧,以前没接触过,谢谢,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E:
5、8应当是内部常闭触点的引出端子(8为转换触点的公共端),可以测量看看。

网友H:
图片上都有了;电源是220V接2与7脚;1脚+/3脚-/4脚计数信号;8-5常闭/8-6常开;

网友I:
呵呵;不是写着220,那就是AC220V电源;

网友J:
4楼整合。
5,6,8为相当于设备辅助触点。5,8为常闭,6,8为常开。
前面板红色按钮为计数复位按钮。
可调旋钮为设备每次计数的最小时间间隔。

网友K:
我看到图一已经标示有点清楚了

网友L:
欧德计数器   2 7 AC220V电源 , 传感器正接1  负接3   信号接4,
5 8是常闭   6  8是常开。  计数到,5 8 闭合,6 8 断开。

网友M:
图已经说明的很清楚了!

网友N:
普通计数器不就是这个功能吗?

网友O:
学习了,各位大神讲的很详细了

网友P:
楼上的,解释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