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1):
东元7200mA变频器欠压修理

网友A:
都知道是欠压了   那就看看主电路是否正常   再就是电压检测电路   一般都是检测电路问题

网友B:
如果供电电压没问题的话就是变频器检测部份出问题

网友C:
应该就是供电电压.检测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