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加热控制设计

楼主(2016-09-21):
 电加热功率240KW,单个加热管功率4.0KW共60跟
 控制要求:
 电加热由固态继电器控制,可以选择3个固态继电器
 4个温度控制表
 开启加热管首先开启热风机,当关闭电加热管时,风机延时20分钟关闭

 电加热管怎么分组,分几组,各用多大的元器件

网友A:
用交流调功器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网友B:
你这个控制有点少.

网友C:
这个需要控制精确的话,建议PID控制且分组按照1+2+4+8等格式排列为佳

网友D:
可以选择一半或再多一些的加热不受温控,直接接触器控制,其它用温控控制,温度波动不大,可控的功率小些。

网友B:
你这样会造成温度控制不均.

网友E:
一个表控制一个SSR呀 三组 80KW一组 得多大的SSR呀。

网友F:
功率有点大啊

网友G:
电加热由固态继电器控制,可以选择3个固态继电器.   还是分为10组的好

网友H:
星接,分15组,部分手动切换,部分进温控

网友I:
4个温控表  那楼主要分成4组来控制吗?   只能有4个检测点。  那一组15个  60KW吗?  电压多少V啊?   根据电流选择可控硅吧

网友J:
60个4kW的加热器,分成三组,星接。3相380V供电;
固态继电器选择2倍实际工作电流的容量。然后控制用一块温控器输出串接固态继电器的3个输入端,其驱动电流也就不超过20mA。温空气最好用一个进口的品牌。比如欧姆龙或富士的。

这就可以了。温控器可以远传计算机通讯,实现远端的监控。也可以不要上位机,就是温控器的面板设定和控制。温控器一般都是恒温闭环PID调节调节的,PWM输出驱动。体积特别小。

网友C:
对于现在做温度控制,我都是固态继电器,简洁

网友K:
单根电热管是单相220V供电?组建三路供电,每路20根并联,就是20*4KW=80KW。
但是具体到驱动单根电热管,单根电流4KW*4A≈16A。需要选用32A左右的固态继电器进行驱动,也就是每路需要20个固态继电器。总共需要选购60个固态继电器。

至于60个固态继电器的驱动方式,如果控温精度要求不高,直接使用三个温控器用中间继电器控制通断,每个温控器控制20个固态继电器。

网友L:
定电压定电流恒压恒流SCR电力调整器W系列可控硅控制器  可以用哟

网友B:
我18年前用的可控硅.因电流太大.哟500A.后改为天然气.

网友M:
温控器+固态继电器(小功率)
温控器+可控硅(大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节约成本,不用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概画了一个,这样弄需要改进么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一个温控表保护,三个PT100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H:
老板不要手动,三个PT100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J:

弄了个最简单的,成本越低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公司有钱不怕费电表情,可能为应对环保吧,上司的心思咱揣测不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你这是三个地方加热?还是一个地方加热?为什么不弄成一个三相星接加热电路呢?那样的话电路会更简洁,每一相的电流大些罢了。

网友N:
分四组控制4*60KW=240KW),每组电流也就是70A左右,采用固态继电器控制是对的(没有机械触点,没有噪音),运行更可靠。风扇需要延时也可以采用时间继电器,延时20分钟完全可以做到的,这样对每组来说电流也不是很大。因一个设备总电流太大,主回路容易出现发热现象,特别是接点上使用时间一长容易发热。

网友O:
功率这么大,用SCR看如何

网友P:
240KW ,楼主算算,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小时要多少电费啊?

网友P:
楼主不妨建议一下可否改用其它的加热!

网友Q:
建议加手动,如果温度波动大的话可以两组或一组手动打开,一组进行温控

网友R(2017-09-26):
回复 网友C:
国产什么牌子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