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1):
不好意思,新手来的,没有积分,先谢谢各位的解答。

用了两根直线导轨,间距1000mm,两个滑块用一块板连接起来了。本想在中间位置装一个气缸来驱动,但现在中间没安装位置了。
想改在侧面驱动,力是很小就足够了。想只在一边放一个气缸,但怕会憋,卡住,(毕竟两个导轨间距比较大),想在两
侧各用一个同样的气缸驱动,又担心两个气缸同步的问题。

不知各位前辈之前有这样用过没?

网友A:
你说的都对.用气缸没有好的方法.除非旁边有地方.

网友B:
用的什么直线单元呢?直线导轨?光州?铜套?精度如何?

网友C:
这个不难啊,把电机装一边,通过一跳长轴同时拖动两边就可以

网友D:
两边驱动  需要调节气流量

网友E:
导轨是直线轴承?
如果实在没空间,负载很轻用一个气缸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如果用两个气缸需要共用一个电磁阀,加三通,用一样长的气管,然后分别调整两个气缸的进气排气量,速度调节一致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轻负载完全可以,如果需要重负载可以在2侧加同步带,电机装于一侧但是通过长轴连接2侧进行同步驱动

网友G:
保证两条导轨平面度,安装平行,气缸在单侧是没问题的

网友H:
单侧最好放在比较中间的位置

网友I:
用两条导轨,载荷很大吗?侧面是可以,但是最好用浮动接法

网友J:
搞个大一点的双杆气缸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