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求释疑

楼主(2016-09-21):
下面是“PLC控制程序精编108例”这本书中167页中的一实例,通断电均延时控制,
上面有相应的控制原理解析,可是我怎么感觉说不通呀,特别是下降沿检测常闭触点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当中的定时器能连续得电吗,按钮按下的时间应该是毫秒级的呀,请老师释疑,谢谢了先。
上传的图片怎么看不到呀,新手不能上传图片吗
终于把图传上了呀

楼主:
图片再上传一次,传不上怎么回事

楼主:
王阿根编著的:PLC控制程序精编108例

网友A:
原理讲的很清楚

楼主:
当按钮下降沿到来时,定时器线圈不失电吗,那么延时2秒还怎么实现呢?

网友B:
T0相当于一个触发信号;Y0线圈所在行块,相当于一个单按钮起停程序。
只是,不了解那个T0上升沿(下降沿)常闭接点。

楼主:
从按下按钮到松开按钮的时间应该在毫秒级吧,2秒时间还没到,定时器线圈不就失电了吗,我的疑问主要在这,想不明白呀,大家给说的透彻一点。。。。。。。。。。。。。

楼主:
仔细看了上面的时序图,发现时序图第一行的波形表示的是x0的,按钮按下2s后才松开呀,这样的话这个程序就说通了,可是按钮要按下超过2s再松开,y0是2s置1,可总感觉这样的功能挺别扭呀。

网友C:
实在不明白写到PLC内试一下就好

楼主:
用梯形图模拟的时候,那个下降沿常闭点在软件里面怎么是灰色的呀,上升沿常开点倒是可以点,用gxdeveloper8.86编程软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从按下按钮到松开按钮的时间应该在毫秒级吧,2秒时间还没到,定时器线圈不就失电了吗,我的疑问主要在这,想不明白呀,大家给说的透彻一点。。。。。。。。。。。。。

程序的时序图上面不是给出了么。

按钮按下无法保持2秒的话,Y0是不会接通的。

这个程序需要按钮按下并保持,2秒后Y0接通,在Y0接通后按钮释放,2秒后Y0断开。

你不要去想太多,什么毫秒级的话,也不存在这个程序了。

楼主:
我觉得的这个实例的关键是这个时序图,看X0的通断时间和平时按钮的使用不同,所以感觉挺别扭的,这样的实例在实际使用中的实际意义有多大呢?自己体会不到呀。

楼主:
下降沿常闭点在软件里面怎么是灰色的呀,上升沿常开点倒是可以点,用gxdeveloper8.86编程软件
这个问题谁给指点一下,用三菱FX3ga系列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仁兄,我看明白了,主要是和平时对按钮的理解不同,所以就绕在里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降沿常闭点在软件里面怎么是灰色的呀,上升沿常开点倒是可以点,用gxdeveloper8.86编程软件
这个问题谁给指点一下,用三菱FX3ga系列的PLC

FX3G不支持常闭触点的边沿检测,请使用L系列或者FX5U或者R系列。

楼主:
哈哈,谢谢兄弟了,这下就ok了,下午去软件模拟一下,再次谢谢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是自锁按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