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1):
这几天有个话题
【话题】电流太大,怎么办(20160920)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0808
对其中楼主说的”直接接万用表上”很感兴趣,可惜没得到神奇的万用表型号
哪位有用万用表测过短路电流的经历,请介绍一下,用的什么品牌型号万用表,谢谢

jie

网友A:
没见过.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或许人家用万用表测短路而不是短路电流,搞错了,这种问不对题的帖子在论坛不是很常见么,你太认真了。

不过楼主这样另外发帖的话,人家直接告诉你特种万用表,不公开的,你绝对无言以对啊。你硬要死缠烂打的话,人家直接跟你说,20万卖你一个…………到时候绝对要反转啊,被人家说穷买不起就不要问怎么办。

网友C:
可以用交直流钳形万能表。

网友D:
 主要看是什么电源?是高压还是低压、是直流还是交流 等等。你说的情况,我也想知道.

网友E:
上蓄电池短路测试仪得了

网友F:
短路电流    你自己短接一下看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G:
真接接万用表,在学校就是试了,烧啊,说来还有故事,一个会吹的同学,没记得带表,问我借了。我说小心点用,测了电流,人家测电压不换当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许人家用万用表测短路而不是短路电流,搞错了,这种问不对题的帖子在论坛不是很常见么,你太认真了。

不过楼主这样另外发帖的话,人家直接告诉你特种万用表,不公开的,你绝对无言以对啊。你硬要死缠烂打的话,人家直接跟你说,20万卖你一个…………到时候绝对要反转啊,被人家说穷买不起就不要问怎么办。
显然你没细看那个帖子,电路图还是能看懂的,这都搞错,工控人的悲哀。
被説20万,就是200万有如何,我没说要买呀,只是对这种“万用表”好奇,感兴趣,信息资料的积累,有用时就轻便了。
兜里没钱,脑袋不能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蓄电池短路测试仪得了
汽车电瓶检测好像是计算出来的

网友H:
测电流有电流表,钳形电流表,还可以用电焊机的测电流方法(500A75mV直流分流器)。

网友I:
先算出最大短路电流,然后接一个比短路电流大的电流表。

网友J:
直流短路测量电流,不能使用互感器,只能使用分流的方式连接直流电流表。

短路电流的测量,要看电源的容量有多大,比如使用了50VA的控制变压器变压整流提供的电源,完全可以使用20A或者以上的直流电流表进行直接测量。

网友K:
叫万用表就能测短路电流。但是百分百烧表

网友L:
回复 网友H:
一般都是串电阻量电压的吧

网友M:
短路电流达到什么级别?
万用表毕竟只适用常规环境!

网友N:
只要短路电流低于万用表电流档最大电流就能测。一定要保证内部保险丝不过电流。

好的开关电源,短路后输出变成恒流源,固定输出某个电流,例如某进口充电机,额定电流80a 但短路保护只会输出零点几安。

国内某些三五不合格垃圾电源,输出短路就打嗝。输出,短路保护停止输出,再输出,再保护,此时万用表测量当前值(低端万用表刷新率为1秒2次 高端手持可以达到每秒5~10次) 万用表测量刷新周期很难跟电源保护周期一致,所以测量结果也不可信, 但万用表会显示某个数值,不同表显示值也不同。

与其说测量短路电流不如说测量短路保护电流。
但如果是工频变压器测量输出短路电流得另说了,工频变压器可理解为一个内阻无穷大理想电源+线圈同阻值电阻,短路电流会收输出电线电阻,万用表导线电阻,已经变压器内阻等一堆东西影响
但这个值可以测量,但不准确.

网友O: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蓄电池短路测试仪得了
汽车电瓶检测好像是计算出来的
我司做的电池检测仪短路电流就是计算出来的,通过电压计算

网友P:
采用特种互感器

网友Q:
短路电流计算就可以了,你还想测,不要命了。再说短路直接就烧东西了,瞬时电流你怎么测?感觉你这个问题好天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短路电流计算就可以了,你还想测,不要命了。再说短路直接就烧东西了,瞬时电流你怎么测?感觉你这个问题好天真啊
显然你对网站的话题不看,不是我是网友好吧

网友R:
不明白楼主什么意思?那个贴的楼主不是说了吗!测量十几安的电流,好多万用表都有20A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明白楼主什么意思?那个贴的楼主不是说了吗!测量十几安的电流,好多万用表都有20A档的!
不清楚你这样用过没有,我不串负载是不的,曾经用万用表电流挡直接接到DA模块输出测4-20ma。开始还有数据,随着输出的增加,突然无数据了,再检查DA口坏了 ,老师傅连问三个问题,谁教你的,万用表内阻你知道多大吗,模块要求阻值多大,被问住了,以后再没敢这样直接测过。
10多年后徒弟在现场用万用表电流挡直接测二线压力传感器,结果同样,问我为什么以前没事现在不行了,我回答,昨天你吃三个摸摸刚好,今天你吃二个就再吃不下了,为什么,他懂了。
当然现在可能有这样的万用表,不清楚才来求具体型号。
测电瓶有专业表(4S店就有),当然它不测短路电流,有启动电流,启动电压,残余能量,内阻....

网友S:
短路电流测试,一般都是采用取样电压来计算,因为取样电阻是已知的(比如电流的分流器),所以采用取样电压测量大电流时通常的做法。万用表的电流检测很难保障电流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