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6-09-21):
我现在有两个麦格米特plc需要通讯。也就是改改参数!也没做过plc和plc通讯,但是做过plc和变频器通讯应该差不多吧、

现在想问的是   什么情况下用plc之间通讯。还有能做到实时通讯吗?1号plc的输入会使2号plc输出立即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两个麦格米特plc需要通讯。也就是改改参数!也没做过plc和plc通讯,但是做过plc和变频器通讯应该差不多吧、

现在想问的是   什么情况下用plc之间通讯。还有能做到实时通讯吗?1号plc的输入会使2号plc输出立即反应。

不是所有的通讯协议都能做到实时的,不过对通讯要求实时的话,你可以参考以下EtherCat协议,不过价格我估计你当场在屏幕前昏过去。

网友B:
这牌子PLC还没听过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就是之前的爱默生PLC;

网友D:
根据PLC的详细型号获得硬件使用说明书,然后根据硬件拥有的通讯端口进行组网和编制通讯程序,比如廉价的RS485网络。

网友E:
现在西门子的 1200  1500都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根据PLC的详细型号获得硬件使用说明书,然后根据硬件拥有的通讯端口进行组网和编制通讯程序,比如廉价的RS485网络。

廉价的网络无法实现实时的要求。

网友G:
麦格米特我手头有一块60点的,我试一下串口通讯:但是串口通讯不可能做实时通讯

网友H:
用两个plc通讯的时候是不少的,
对相应有这么高要求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