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1):
各位高手,小弟正在基于STM32单片机开发一款带触摸的数据采集器。部分代码如下:
while (1)
 {
    /*将触摸动作转换为控制命令*/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6) == 0)&&(StartCmd == 0))
{
    StartCmd = 1;
}
else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6) == 0)&&(StartCmd == 1))
{
    StartCmd = 0;
}
else
{
    ;
    }
    ……..
    ……..
}
单步运行时,if和else if的条件都不满足,此时工作正常,不进入任何一个分支,但是当全速运行时,在if和else if的语句中设置断点,系统就会进入if和else if语句中执行。请教其中的原因。谢谢!

网友A:
全速运行的是真实情况的反映。
前面低速运行不可信的。
说明有问题。
估计是硬件问题。

网友B:
单片机在这是冷门啊!

网友C:
现在单片机用的还是比较多.

网友D:
程序不全不好说啊!肯定是瞬间满足条件了!可以发个站内信给我,一起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