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1):
1.变频器支持MODBUS指令
2.fx1s支持modbus协议吗?
3.哪位有类似教程发一个看看?

网友A:
fx1s是不支持modbus协议得

网友B:
fx1s是不支持modbus;
你只能加个FX1N-485BD通讯板用RS指令来编程;

网友C:
1.变频器支持MODBUS指令?

这要看是什么品牌的,有的支持,有的不支持。

2.fx1s支持modbus协议吗?

FX1S没有现成的modbus指令,但并非说不支持,可以自己编制程序。

3.哪位有类似教程发一个看看?

网上多的是,自己baidu一下。

网友D:
三菱FX3系列一下的PLC对modbus支持有限,要自己写协议,CRC校验。也说明了三菱在小型机方面通讯的薄弱。

网友E:
用FX3U 好一些,编程简单方便

FX1S 现在市场上没有真货了。

网友F:
fx1s是不支持modbus

楼主:
回复 网友E:
3系列支持ModBus协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3系列支持ModBus协议吗
要加对应的通讯模块的;如FX3U-485ADP-MB;

网友E:
引用 楼主:
3系列支持ModBus协议吗

楼下回答的正确,那个FX3U-485ADP-MB模块600左右。

FX3U加 485BD 也好,用RS指令编程,也比FX2N方便,FX3U 有CRC指令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3系列支持ModBus协议吗

楼下回答的正确,那个FX3U-485ADP-MB模块600左右。

FX3U加 485BD 也好,用RS指令编程,也比FX2N方便,FX3U 有CRC指令
犹豫了一下还是没买,换信捷做通讯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3系列支持ModBus协议吗

楼下回答的正确,那个FX3U-485ADP-MB模块600左右。

FX3U加 485BD 也好,用RS指令编程,也比FX2N方便,FX3U 有CRC指令
犹豫了一下还是没买,换信捷做通讯试试

信捷的MODBUS通讯,也是比较简便。三菱FX真有些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