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1):
离合器好像漏气或者卡滞,造成偶尔停不到上死点,报警。卡滞的话,怎么解决。漏气的话,只换密封,可以解决吗?

网友A:
这个像我以前修冲床上的离合器。密封是Y型的。排气是靠弹簧自复位换向阀排的,一般密封坏,然后检查弹簧和压板。

网友B:
你的问题应该是卡滞产生的,解决卡滞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已经喷油了,但还是不痛快,怎么办

网友C:
这个是干式离合器,离合刹车片不能有油的。你说的卡滞现象应该是系统不能自动追踪上死点位置。

网友C:
另外看图片上那个进气位置跟曲轴上的孔没有对正,造成气路截面过小,这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D:
可以稍微提前刹车

网友E:
密封坏了.

网友F:
间距可以调整一点做补偿

楼主:
换过密封,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