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2):
请教熟悉的师傅,PLC引脚不够了,能不能直接加?

还有,图中的PLC拉伸太长了,怎样才能缩回去?

网友A:
这是一个4路的模拟量输出模块,你想怎么折腾??

网友B:
图可以画,但与实物对应不上时就是错图。先算点数,找好所用plc,在画图纸。

网友C:
根据实物来画图

网友D:
是指图纸?可以的,

网友E:
用黑盒画吧

网友F:
是指CAD图纸的编辑方法,自己摸索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四通道的切开,想在图中放一个COM脚,剩下的两个通道要放到另一个图纸上

网友G:
我们  ZCMY 版主
一语点中要害!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四通道的切开,想在图中放一个COM脚,剩下的两个通道要放到另一个图纸上

画图完全可以的哦,CAD画图就是随意性很大的优点

网友I:
图纸和实物要对应才行。

网友J:
没用过你用的哪种软件,我一直用CAD很方便的

网友K:
我一直是CAD,非常快捷

网友L:
根据实物来吧,cad画图很好改的

网友K:
图纸必须与实物端子台布局一致

网友M:
确实有比CAD还要好用的绘图软件。

网友N:
这个应该是cad的问题吧,把那个框删了,重新画一个也很简单的

网友O:
实物怎么加

网友P:
你这软件不是ca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