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电表是干什么的用的

楼主(2016-09-22):
在这个电气柜里有无功电表和有功电表,这是为什么呢,无用电表是干嘛的,为什么要安装无功电表!

网友A:
计算功率因数;

网友B:
有些电器装置是要先建立一个电场才能作能量转换。而建立磁场和电场所需的电能都是无功电能。而记录这种电能的电表为无功电表

网友B:
因为用电设备中有很多线圈 电容 它们在电网中只存在能量的交换但是本身不消耗电能,这就是无功,不过在电网中无功是不可缺少的,它保证电网的电压 等保持稳定状态,至于安装无功电能表,主要考核用电单位的功率因数,如果用电设备消耗大量的无功直接影响电网稳定和发电机的有功输出效率降低,所以要根据功率因数进行考核,无功消耗多的话要进行就地补偿。

网友A:
楼上一看就上BAIDU出来的;

网友C:
计算功率因数小于0.8的供电系统就要收取无功损耗费。

网友B:
我单位有30几台变压器.有时补偿不好就要被供电局罚款.补偿好了有奖励.

网友A:
装这个就是测评功率因数,如果没有达到会被罚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这个就是测评功率因数,如果没有达到会被罚款;
可是领导,为什么他要装1块无功率机械表,和一块有功率表,只是为了计算,这种计算是认为的计算,我好想见过的是无功功如果达不到要求自己投入运行,他这个无功率表好想也是接在互感器上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这个就是测评功率因数,如果没有达到会被罚款;
可是领导,为什么他要装1块无功率机械表,和一块有功率表,只是为了计算,这种计算是认为的计算,我好想见过的是无功功如果达不到要求自己投入运行,他这个无功率表好想也是接在互感器上了!
老款的电能计量柜,现在新款的计量柜,一块智能电子式电能表就搞定一切的电能计量参数。
至于为什么要同时安装有功和无功电能表,因为供电公司要收取你们公司的电费的清单里面,有两个关键的参数:有功电费和无功电费。直接影响着你们老板究竟需要掏多少钱给供电公司,涉及真金白银的电费缴费的计算,能不讲究吗?

网友E:
无功电能表,计量无功电量。

网友F:
计量无功功率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D:

网友H:
现在的电容柜里,功率因数控制器能够直接显示功率因数,和投切电容器。比这个直观

网友I:
建议补习电工学。

网友J:
现在都是一块智能电表,这种计量方法还没见过,也没见过无功电能表,这个可能不单只为计算功率因数,因为测量功率因数有其他办法,而且这样只能计算一段时间内一平均值,没多大意义。具体原因有可能像9楼的朋友所说,无功电量也是收费的,所以要计量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建议补习电工学。
你小看楼主了,楼主是个厉害人,你没搞清楚楼主的意思

网友K:
回复 网友A:
计算功率因数好像是取A相和C相电压,加上B相电流。装无功电量表是国家电网收费用的吧

网友L:
对电的监控,统计收费,有两个方面,一是按有功电表的消耗数字收取电费,每一度电都是明码标价,按表的度数收钱;二是看单位的无功损耗情况,对功率因数的监控和数据统计,超过了规定的标准,就需要交罚款。而功率因数达标,反会奖励。

网友K:
回复 网友C:
我们这里功率因数低于0.92和高于1就会被国家电网公司罚款

网友M:
家用单相的电度表都是无功的吧?接个电容就走字。知道功率因数低了罚款,但是不会奖励。

网友N:
无功有功就知道功率因数了!

网友O:
无功电表主要是参考线路的功率因数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这个就是测评功率因数,如果没有达到会被罚款;
可是领导,为什么他要装1块无功率机械表,和一块有功率表,只是为了计算,这种计算是认为的计算,我好想见过的是无功功如果达不到要求自己投入运行,他这个无功率表好想也是接在互感器上了!
老款的电能计量柜,现在新款的计量柜,一块智能电子式电能表就搞定一切的电能计量参数。

至于为什么要同时安装有功和无功电能表,因为供电公司要收取你们公司的电费的清单里面,有两个关键的参数:有功电费和无功电费。直接影响着你们老板究竟需要掏多少钱给供电公司,涉及真金白银的电费缴费的计算,能不讲究吗?
谢谢,解惑,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这个就是测评功率因数,如果没有达到会被罚款;
感谢,大师解惑!

网友A:
家用的功率很小,电力局是不会去考核你家的功率因数的;

网友P:
无功也是有度数的!要收费。低于80KVA的变压器不用装。无功补偿的越接近1,此电表读数越少

网友Q:
各位老师说的很详细了,赞一个!

网友R:
无功功率超标,供电局会对企业罚款的!以前做过一个低压无功补偿项目,安装无功补偿装置后,每个月能给客户节约18万元的罚款!

网友R:
一些特定企业,如果不进行无功功率补偿,那么设备所需的无功功率就需要由电网来提供了,这样会降低电网的有功功率传输,所以供电局对企业的无功功率就有了要求,如果企业功率因数不达标,无功功率超过供电局规定,罚款就是必然的了

网友S:
只是知道无功功率的概念,了解的不多。看到这么多的专业解说,学习不少知识

网友T:
计量无功功率

网友U:
回复 楼主:
无功功率计量和补偿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