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2):
求大神帮忙 三菱的GX WORKS2第一次使用(控制器Q03UDE) 我使用了结构化编程 大部分的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PID遇到了问题 我不知道怎样搭建回路和修改参数等 手册我从官网上下了 但是都是梯形图的 看不懂。。。 希望哪位大神能帮帮我 能不能发个我一个用结构化搭建好的PID回路 最好有点说明啥的 哈哈 谢谢谢谢表情 发我邮箱也行 wangdi_hui@163.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大神帮忙 三菱的GX WORKS2第一次使用(控制器Q03UDE) 我使用了结构化编程 大部分的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PID遇到了问题 我不知道怎样搭建回路和修改参数等 手册我从官网上下了 但是都是梯形图的 看不懂。。。 希望哪位大神能帮帮我 能不能发个我一个用结构化搭建好的PID回路 最好有点说明啥的 哈哈 谢谢谢谢表情 发我邮箱也行 wangdi_hui@163.com

梯形图也是结构化编程的一部分,不清楚为啥会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