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哪位老师给看一下这个互感器的读法

楼主(2016-09-22):
是200比1吗?还是怎样?谢谢u

网友A:
200/5 互感器的读法

楼主:
那请问5/3.75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能给解释一下5/3.75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200:5
穿一砸,精度:0.5
5VA /3.75VA是互感器的额定负载及轻载时的负载;

网友C:
最大/最小功率

网友D:
1楼4楼加起来回答完美。

网友B:
英文可以的话,上面的应当一看就明白了;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解答,谢谢~

网友E: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一般都是5A的

网友F:
5/3.75的单位是伏安;
搜素到可能的意思,Primary初级、一次侧,Secondary二次侧,Conductor Through穿过导体(匝数)。

网友G:
200/5的电流互感器。5VA /3.75VA是互感器的额定负载及轻载时的功率。

网友H:
200/5,二次额定电流一般都是5A这是标准

网友I:
40倍的互感器

二次侧可以输出3.75VA的功率

网友J:
是200/5的,倍率40,二次侧可以输出3.75VA的功率

网友K:
你的互感器是温州产的,价格便宜,9~11元一只,精准度不行。

网友L:
楼上的师傅们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M:
穿1匝变比200:5

网友N: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电流都是5A 的

网友O:
好像是200:5的吧

网友P:
这里真是人才济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