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2):
我单位一台台达的22kw变频器,启动时有时抖动,启动起来就正常了,有时启动的时候报过载。

网友A:
负载性质是什么?启动时对应的力矩很大?

网友B:
检查一下有无异响.

网友C:
描述的不是太清晰,没办法做判断

网友D:
怎么个抖动法,可能是负载有点大,启动转矩不够

网友E:
看看设置吧!
启动加速时间
还有负载!

网友F:
细纱机上用,和其它变频器参数设置一样,更换其它变频器正常,排除外围故障,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请高手指点,变频器应该怎么查问题。

网友G:
空载会抖吗?

网友H:
启动完成后电流大吗,会不会变频器输出缺相,以前见过输出缺相,低频抖,且电流大。检查一下变频器三相输出平衡。如果矢量控制下,最好重新马达自测量下。

网友I:
在多少Hz的时候抖动,电流和电压是多少?

网友J:
时间长了没维护,常见的,把去功率模块的插头除污清理一下,主板上的插排重插一下,一般都能解决,主要问题就是其中一相驱动力不足。

网友K:
用的是什么牌变频器,是变频电机吗?主要看下变频器参数设置是否正确,自检测一下,电机可能性要小点。

网友L:
最后的问题找到了吗

楼主:
没找到,找人维修

网友M:
电机抖动故障很常见也很容易修

网友N:
这种故障一般是驱动电路其中有一个有故障所至.我曾修过无数台台安变频器,圴是如此

网友O:
降低载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