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MAP库文件应用

楼主(2016-09-22):
小弟用库文件   现对位置运动时发现一个问题   同时存在几个块时  各块的done地址不同   当一个块运行done位0  其它未运行的块done也为零

请问各位老师
当执行完一个块 想要自动启动下一个快的时候用done地址如何来区分呢  比如图中情况

I0.0启动块1  块1的done上升沿启动块2 块2的done上升沿启动块3 但是挡块1启动后 v100.0 v100.1  都会变为0
此时块1完成 v100.0为1 同时v100.1也为1  块2和块3 都得到启动指令 这不对吧

请指教用什么方法能实现自动执行图里的类似功能

网友A:
。。。。。。首先,你这个应用就看不懂。

                        相对移位一段距离,马上再
                        相对移位一段距离,马上再
                        相对移位一段距离。。。。

                         哪有这样应用? 你这样的控制
                        要求完全可以做一次相对位移。

                         还有,你预置方向位用个M位
                         就可以,Q0。2是方向输出位。

网友B:
将后面的SM0.0改成你需要的条件,
并在2、3块前加上完成前一个后的移交条件就可以了!
别一口就成大胖子了!